【请教】关于FPC补强放置层的问题

楼主(2015-09-21):
我在装配层画一个铜箔,然后在GERBER里增加俩层。请问下这样可行吗?
大婶们是用什么方法呢?

网友A:
铜箔画在相 应的TOP或BOTTOM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箔画在相 应的TOP或BOTTOM就可以了

这样就出现安全间距错误了!
补强不是额外增加上去的吗?

网友A:
你画在丝印层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画在丝印层不就行了?

瞬间就明白了
  谢谢Jimmy

网友(2015-12-22):
我们这里直接在加工要求说明卡上说明在哪加补强就行了,不用在图上画出来

网友(2016-02-01):
補強板如果是鋼材, 就開數個Solder Mask(單一塊裸銅,面積至少要0.5mm 平方), 讓補強板和GND contact
如果只是PI 材質, 則不需要

單純只是標示補強板的位置, 就開一層沒用到的Layer 去做標示 ;  或是在機構圖中標示出來
記得要通知板廠,需要補強板的加工

网友(2016-05-17):
我们基本上都是结构会给出2D图纸,标明哪些地方需要补强

网友:
直接在结构图上画,给厂家结构图就行了

网友(2016-08-03):
在结构图上标注

网友(2017-01-10):
我们是给个示意图。

网友(2017-09-15):
我们都是画个图标示一下就可以。

网友(2019-05-07):
    为什么不在装配层出出来补强部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