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v转3.3v 输出电流2-4A的芯片

楼主(2015-09-21):
如题,有没有精通这方面的,分享一下

网友A:
精通说不上,我想大家都是用现成的芯片吧。你这个很普通的要求,应该很多。

网友B:
NB671
mp1497
都非常好用,MP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NB671
mp1497
都非常好用,MPS的

非常感谢,我看了一下资料 NB671的输出电流是6A,不符合要求。
mp1497   大致符合   我想再问下,没有没直插的芯片?

兄弟,对价格不是很敏感的话,推荐你使用NB671吧,各项指标都搓搓有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通说不上,我想大家都是用现成的芯片吧。你这个很普通的要求,应该很多。

是用芯片   您给推荐几个呗,要电路简单  成本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看了一下资料 NB671的输出电流是6A,不符合要求。
mp1497   大致符合   我想再问下,没有没 ...

你要2—4A的,但是你选6A也没有问题的,反而我觉得你要留些冗余,个人建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看了一下资料 NB671的输出电流是6A,不符合要求。
mp1497   大致符合   我想再问下,没有没 ...

这两个成本低,用量大,功能稳定,MPS少有的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成本低,用量大,功能稳定,MPS少有的好东西

那有没有MP1497的电路图  ,我参考一下

网友:
你要求2-4A,那么建议选8A以上的,即:按照需求的2倍以上选择,这个对IC的寿命、散热都有好处。没有冗余的设计是不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