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攻击线对差分对的共模噪声

楼主(2015-09-21):
麻烦问一下,这个图用Hyperlynx怎么仿出来,或者还是其他的软件呢,攻击线对差分对的共模噪声

网友A:
搭建一个网络,设置间距,然后查看差分线上的信号就好了,没有什么特别的

网友:
很多软件都支持的,用你最熟悉的软件做,不然很容易出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搭建一个网络,设置间距,然后查看差分线上的信号就好了,没有什么特别的

差分线两条线查看哪一根啊,这个是共模噪声不是差分噪声,可能是我理解错了您的意思,望详细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差分线两条线查看哪一根啊,这个是共模噪声不是差分噪声,可能是我理解错了您的意思,望详细点

共模噪声和差模噪声都存在于差分线上,我们要看的应该的两条线上噪声的某种加权(例如1/2(Pnoise+Nnoise)),而不是单独哪一条线上的,不然就偏离了差模和共模的概念,这两个概念只出现在差分信号上,不是单端信号。以上仅是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模噪声和差模噪声都存在于差分线上,我们要看的应该的两条线上噪声的某种加权(例如1/2(Pnoise+Nnoise) ...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可是差分噪声可以用Hperlynx来设置加权(pnoise-nnoise),这个共模噪声咋设置呢出1/2(Pnoise+Nnoise) 呢,如果设置不出来就仿不出来共模噪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