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原理图从库里调用的时候,不显示pin number,如何设置呢?

楼主(2015-09-21):
mentor原理图从库里调用的时候,不显示pin number,如何设置呢?谢谢大家!

网友:
设置里面有没有勾选显示PIN NUMBER

网友A:
搜索到Symbol后点开+号  取下面的Symbol;

网友:
有可能是你把含有PIN decal的库给关闭了好像是common库,你找下看。

网友(2016-10-09):
引用 网友A:
搜索到Symbol后点开+号  取下面的Symbol;

谢谢哦,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17-03-09):
颜色设置里面输入PIN Number就出来了

网友(2017-07-28):
楼上两位说的都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