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OGIC倒PDF汉子堆叠的问题

楼主(2015-09-21):
。。新手,,问题多多,,求大婶指点。谢谢。

网友A:
汉字中间增加一个空格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汉字中间增加一个空格试一下。

。。只有这一种方法么?刚试过啦,可行。谢谢啦。

网友B:
    换个字体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字体就好啦

。。?LOGIC里字体设置为“宋体”啦,,,你说的换字体,是指?在PDF里改字体么,怎么改,能详细点说明下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pdf 可設定為jpg處理, 不要選取[使用"系統"文字處理]就應該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如何设定,,找了半天,木有找到你说的这个设置,,求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