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时,元器件在布局和布线方面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2015-09-21):
波峰焊时,PCB设计时要注意些什么?(元器件布局和布线方面),求指教。

网友:
最主要的就是你所有的波峰焊的元器件放在一面。其他的就和常规的设计产不多。

网友A:
总原则:器件布局均匀,方向尽量统一。器件管脚小时要加偷锡焊盘,注意标示传送方向。器件间距就很多要求了,可以咨询你的smt加工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原则:器件布局均匀,方向尽量统一。器件管脚小时要加偷锡焊盘,注意标示传送方向。器件间距就很多要求了 ...

波峰焊的器件一般都指插件器件吧?

网友:
正面3mm范围,背面5mm范围不能有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峰焊的器件一般都指插件器件吧?

也可以焊贴片,但太小或太重就不行。可以到smt版块搜索下相关内容。

网友B(2016-06-23):
引用 网友A:
总原则:器件布局均匀,方向尽量统一。器件管脚小时要加偷锡焊盘,注意标示传送方向。器件间距就很多要求了 ...

偷锡焊盘是把正常能用的焊盘再放小一些?怎样理解偷袭焊盘,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偷锡焊盘是把正常能用的焊盘再放小一些?怎样理解偷袭焊盘,谢谢!

偷锡焊盘通常是正常器件盘外面再加个盘 要理解“偷”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