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网口的问题

楼主(2015-09-21):
    我手上的一台终端。开机前插着网线,界面就不显示。但是如果把TX+和TX-短接  或者  RX+ 和 RX-短接一下。就显示正常。这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Q:Q

网友A:
    难道是网络激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网络激活么

    不懂,就这批次的这两台设备出问题了

网友:
    反推一下呢:
不短路------无法初始化PHY------CPU初始化不过PHY就卡在开机中不启动。
CPU初始化PHY一般是复位+初始化寄存器+读ID
    你看下你PHY周边的外围电路有没有啥问题之类的。
    实在不行一个一个换,看到底是哪里个元件的问题。

网友:
    终端自带的网线是不是比较长?可能和网线存储电荷有关,你找一根短网线试试,在上电前先短路一下网线的TX+-/RX+-. 纯属瞎猜,期待楼主更新结果。

网友:
            楼主有结果了没有。这种莫名的东西没有单板很难分析。坐等结果,以后遇到同样的情况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