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tch DRC检测不出悬空线段怎么解决?

楼主(2015-09-21):
5金币
RT,batch drc里面勾选了Hangers了,在Review hazard里面却一直显示不出有hangers。自己刻意走了两根悬空线段也没检测出来,如下图。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刷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新了吗?

刷新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检查的整版,不是某个区域

网友:
我这儿一切正常,请再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
跑DRC的时候把“Hangers”选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