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电流时间的计算

楼主(2015-09-21):
如图。当接上USB后,有个脉冲电平给LDO的控制,使机子自动开机。这10K加226的电容,这个脉冲电平能保持多久,如何计算出来这时间?

楼主:
PWR1-EN接到LDO的EN脚。开机后由主控输出一个高电平给EN脚,使LDO一直工作。这个脉冲电平的时间如何计算?

网友A:
t=R*C=(10K+(R1N4148//RIN(LDO_EN)))*(22*10^(-6))

网友A:
你的要求是需要USB_5V在开机的时候给LDO的EN供电,然后系统起来后由CPU自己来进行通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要求是需要USB_5V在开机的时候给LDO的EN供电,然后系统起来后由CPU自己来进行通断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C=(10K+(R1N4148//RIN(LDO_EN)))*(22*10^(-6))

RIN4148//RIN(LDO_EN)是什么意思?     22*10^(-6)?应该是22*10^(-3)吧
你计算出来这个时间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RIN4148//RIN(LDO_EN)是什么意思?     22*10^(-6)?应该是22*10^(-3)吧
你计算出来这个时间是多少?

R1N4148//RIN(LDO_EN)是1N4148的反向等效电阻与LDO_EN的电阻并联。226=22uF=22×10^(-6)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那问下,你这个LDO是给CPU或者MCU供电的?然后又靠CPU或者MCU自己来断电吗?如果是,有问题。如果还是按照你当前的设定,10K电阻短路,1N4148换成100K电阻.

网友:
又涨见识了

网友(2015-12-23):
1、为什么通路上要串一个226uF的电容呢?
2、en电路的设计要看你LDO的选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