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6 slide命令后走线不按格点走

楼主(2015-09-21):
    请教各位大神,我的16.6版本allegro,为什么每次用slide命令调整了线之后,再走线,光标就不按格点移动了?每次关了软件重新打开,就又好了。比如我设置25mil的grid,正常情况,走线的时候光标移动都是在格点上移动,但是用slide命令后,发现再走线光标移动就变成很活了,跟没设置格点一样,不过实际走出来的线仍然是对齐到格点的。

不知道是哪里设置的问题。也不知道我描述清楚了没。
谢谢!

网友:
    不是特别理解,使用命令的时候在格点上么?在的话没什么影响吧.
    我用过没打补丁的,和39 43 49号补丁,都正常.

网友:
    更新一下补丁就好了。我的之前也有这个问题

楼主:
    多谢各位,打了补丁后问题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打了补丁后问题解决!!

补丁是在网上下载的吗?可以直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丁是在网上下载的吗?可以直接用吗?

    对,网上一搜一大把,可以直接用。

网友B(2015-12-16):
引用 楼主:
对,网上一搜一大把,可以直接用。

我也是这个问题,你是打了那个版本的补丁?我打了6.0版本的补丁后Allegro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个问题,你是打了那个版本的补丁?我打了6.0版本的补丁后Allegro出现问题

    我时候新装的16.6版本后出的问题,后来打了49号补丁解决了。

网友(2016-04-14):
    我的也有这情况

网友(2019-08-12):
引用 楼主:
我时候新装的16.6版本后出的问题,后来打了49号补丁解决了。

没试过打补丁,方便告诉下补丁下载网站和方法吗。谢谢!

网友(2021-05-22):
    不是特别理解,使用命令的时候在格点上么?在的话没什么影响吧  我用过没打补丁的,和39 43 49号补丁,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