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的时钟和DQS的等长要求

楼主(2015-09-21):
DDR的时钟和DQS的等长是否有要求,如果有,是如何规定的?

网友:
控制在0~200MIL之间

网友:
按理来讲,这是有要求的。但是如果是DDR3 fly-by拓扑结构,其要求没有那么的严格,可以有比较大的等长范围,比如1000mil,像楼上说的200mil在多拓扑结构下是很难做得到的

网友:
在DDR3中,DQS和CLK的等长要求需要参考你的Controller和Memory的write leveling and read leveling。一般情况下,Controller和Memory的 write/read leveling足够大,所以才会有楼上所说的1000mil等长也可以(和你的速率也有一定关系)。另外,有极少厂家的DDR3 memory不支持write leveling,那就需要你做严格的等长了。

网友:
哈哈,楼上都说了关键了。DDR3关注下控制器是否支持write leveling

网友:
一般控制器内部有DLL,自动控制CLK和DQS的时序,基本满足Tdq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