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第一次做设计。求大哥们指点

楼主(2015-09-21):
只要一接负载,电压只要一接负载电压会在11到12之间跳动 满载不会。芯片是LNK625.跪求指点

原理图

原理图

楼主:
好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挂假负载啊

网友:
主要考虑反馈与变压器没有设计好。
满载OK,轻载却跳动是一般常见的问题。
你可以考虑在FB处并联电容到GND,用于减缓反馈。或者增加大初级的电感。

楼主:
感觉是我电阻取值不对,各位大神能指点吗

网友A:
    感觉有八成是在反馈电路出问题,我之前因为光耦的问题整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有八成是在反馈电路出问题,我之前因为光耦的问题整死了。

光耦你看到了?

网友(2015-10-26):
    是不是输出电流太小,负载需要的电流大于你输出的电流

网友:
    有可能是带载能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