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Xpedition里draw ---rule area,有什么功能?

楼主(2015-09-21):
xpedition里draw ---rule area,有什么功能?可以设置BGA区域特殊走线间距与线宽吗?

网友A:
可以,可是必须先在CES里设置一个约束设定
设定完后在BGA环绕画一个RULE AREA,就会有新的间距和线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可是必须先在CES里设置一个约束设定
设定完后在BGA环绕画一个RULE AREA,就会有新的间距和线宽

hi wcz83,谢谢解答,
如图所示,我在BGA周围画了一个框作为rule area ,并在CES中设置了线宽规则BGA1,间距规则BGA1,及constraint class BGA1现在有2个疑惑:
1、怎么样将rule area 与constraint class BGA1关联起来?
2、怎么样将线宽规则BGA1,间距规则BGA1 与constraint class BGA1关联起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hi wcz83,谢谢解答,
如图所示,我在BGA周围画了一个框作为rule area ,并在CES中设置了线宽规则BGA1,间 ...

在你图里面 name 那行选中BGA1而非mast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你图里面 name 那行选中BGA1而非master

file:///C:\Users\Simon\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97817652\QQ\WinTemp\RichOle\~RTYK[7LM(6U~(5`50X7J%L.pngthanks 忘顰
name 那行,只有master,和minimum

网友:
在scheme 下加BGA1

网友:
引用 楼主:
thanks 忘顰
name 那行,只有master,和minimum

在scheme 下加BGA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scheme 下加BGA1

DFF  scheme那个下拉框不能选,什么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DFF  scheme那个下拉框不能选,什么都没有

如图

网友:
应该是指CES里的scheme, 不是dff sche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

CES里新建一个BGA规则后,默认的规则会复制到里面,也删不了,而且自己设的间距类规则一大堆,全部都复制到新建的BGA规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