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尺寸小输出不了光绘

楼主(2015-09-22):
同事反馈客户一个板输出不了光绘,提示以下错误:

这是典型的板外有东西,在99se中用板外选择方法,找不到任何东西。由于客户是99se文件,不方便操作。把它导入到高版本ad中,一下就发现板变大很多,原来是客户有层无用的中间层画了个特别大的边框。

网友A:
99SE就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99SE就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设计不严谨造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计不严谨造成的。

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啊,按理说这样的问题应该是板外有东西造成的,可是找了半天也没见外面有什么东西啊,采用“删除选择外”的功能也不见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啊,按理说这样的问题应该是板外有东西造成的,可是找了半天也没见外面有什么东西啊 ...

通常是板外有东西造成的,但本贴就是个例外。也有封装原因造成的(封装中字符=坐标很大)
用高版本方便查找原因,再到99中去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常是板外有东西造成的,但本贴就是个例外。也有封装原因造成的(封装中字符=坐标很大)
用高版本方便 ...

出现这种情况,我怀疑是做PCB封装的时候,没有把封装的原点设置在封装中心引起的。之前我就试过,做封装后没有设置原点,结果在PCB布局环境中,点击元件选择的时候,鼠标会跳到原始的原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