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开关电源的效率不会变吗

楼主(2015-09-22):
如题,请大大们指教

网友:
必须得变吧。

楼主:
我想也是啊,那可调式的AC/DC岂不是做不到效率一直很高啊

网友A:
应该有个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个范围,

我要做一个0-100V可调直流开关稳压电源,斑竹能不能给点思路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要做一个0-100V可调直流开关稳压电源,斑竹能不能给点思路啊

不好意思,我对于高压比较怕怕,以前被电过几次,所以不搞高压电源,给不了你思路。
你可以问问其他人或者到21dianyuan上去咨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对于高压比较怕怕,以前被电过几次,所以不搞高压电源,给不了你思路。
你可以问问其他人或 ...

感谢

网友:
高压有点危险哦

网友:
现在流行直流高压输入了。几个运营商希望采用300VDC以上的电源。
0-100V输出范围太太了无法控制、因为你的输入不可能很高。
建议采用分段跟踪输出。就像以前的0~40V的稳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