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 BGA自动扇出为什么不是45°

楼主(2015-09-22):
怎么设置??

网友A:
因为你的45度方向规则距离不够,可以改小规则距离,或者改小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的45度方向规则距离不够,可以改小规则距离,或者改小过孔

间距都已经改成1MIL了,孔改成4mil孔径8mil焊盘都不可以

网友:
D   R
Fanout_BGA

网友:
如果不是规则问题的话,再弄个不同的BGA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间距都已经改成1MIL了,孔改成4mil孔径8mil焊盘都不可以

传PCB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