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错误时什么引起的

楼主(2015-09-22):
画板出现DRC错误,怎么解决啊

错误

错误

规则设置

规则设置

网友:
这种报错一般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
1.线宽不匹配
2.超过neck线宽允许的长度
看下规则驱动表是不是有不对的地方

网友:
show element-->选择DRC-->对话框出现就有详情了,按提示做修改就可以了

网友:
图中的代码意思是你走线方面的问题点allegro中的show element命令,接着点击DRC错误图标会有详细的解释的

网友A:
    用了neck走线模式,而neck的约束规则参数没有设置,尤其是max length参数。

网友:
    Neck 线  设置一下  最主要是查看DRC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了neck走线模式,而neck的约束规则参数没有设置,尤其是max length参数。

    杜老师,neck线和正常走的线有什么区别呢,一直没注意过这个问题,请教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杜老师,neck线和正常走的线有什么区别呢,一直没注意过这个问题,请教一下

    比正常线要窄,正常线宽过不了的地方,右键选择neck模式通过和你手动改线宽是一个意思,这个模式就规则设置后,选择模式后可以自动改变线宽
    在CM中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正常线要窄,正常线宽过不了的地方,右键选择neck模式通过和你手动改线宽是一个意思,这个模式就规则设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