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形焊盘制作

楼主(2015-09-22):
此焊盘为八角型焊盘,X尺寸 45mil;Y尺寸 85mi,此焊盘在shape symbol中如何制作?

网友:
焊盘层使用异形shape即可

楼主(2015-10-22):
我就是用shape做,没做出来,待会再看看

网友:
先做,SHAPE SYMBOL,再在,PAD里面选SHAPE.

网友:
shape symbol中放一个宽45,长85,倒角x的shape就可以了呗

网友(2016-04-07):
可以用CAD先画,再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