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tSGq and getSGq 函數說明使用

楼主(2015-09-22):
Squiggle Arrow (~>) Operator

The squiggle arrow (~>) operator is a generalization of the arrow operator. It works the same way as an arrow operator when applied directly to an object, but it can also accept a list of such objects. It walks the list applying the arrow operator whenever it finds an atomic object.

The underlying functions for ~> operator are the setSGq and getSGq functions, which set and retrieve the value of an attribute or a property. For example,

setSGq(obj value prop)             ; is equivalent to:
obj~>prop=value
a=getSGq(obj prop)                 ; is equivalent to:
a=obj~>prop
info=getSGq(cvId objType)          ; is equivalent to:
info=cvId~>objType
setSGq(rect list(10:10 100:120) bBox) ; is equivalent to:
rect~>bBox=list(10:10 100:120)

网友A:
文档里面没有找到getSGq和setSGq,只有putpropq和~>等价。
请问LZ这个说明是在哪儿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档里面没有找到getSGq和setSGq,只有putpropq和~>等价。
请问LZ这个说明是在哪儿找的?

網上找到的資料,很多搜尋軟件都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