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框与焊盘的距离最小多少可以满足生产要求

楼主(2015-09-22):
如题,板厂说8.5mil,生产时就不会动到丝印,有这么大吗?那别说0201了 0402 0603的器件也很难做那么大的丝印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6mil

谢谢回复

网友B:
8.5是什么哪个板厂?
正常是6

楼主:
引用 网友B:
8.5是什么哪个板厂?
正常是6

金象

网友:
真坑的公司

网友:
我的3.8mil也能做出来

网友(2015-11-06):
    现在丝印到丝印,丝印到焊盘的最小间距可以做到多少呢 一般板子上面可以看清楚的最小的丝印的高度 宽度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