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段语句意思

楼主(2015-09-22):
    *((uint8_t *) &CAN_Msg->dataA[0])= data & 0x000000FF;

    CAN_Msg被定义为一个结构体,里面包含dataA【4】。

取自:lpc17xx_can.c

网友:
    把指向CAN_Msg结构体中的dataA[0]的地址强制装化为uint8_t*的类型(有可能之前是不8位的类型)
然后再把data的后8位赋值给这个地址所指向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