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B 对焊盘的金厚的要求是多少?

楼主(2015-09-22):
是否一般的镀金,沉金都可以呢?     一般镀金,沉金的厚度是多少? 有哪些厂家可以做COB。

网友A:
一般要求软金,厚度0.1um以上。

楼主:
没有人做过吗?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要求软金,厚度0.1um以上。

在网上看到,电镀金本身就可以分为硬金及软金。因为电镀硬金实际上就是电镀合金(也就是镀了Au及其他的金属),所以硬度会比较硬,适合用在需要受力摩擦的地方,在电子业界一般用来作为电路板的板边接触点(俗称「金手指」,如最前面的图片所示);而软金一般则用于COB(Chip On Board)上面打铝线,或是手机按键的接触面,近来则被大量运用在BGA载板的正反两面。
  在网上还看到,现在的化金,大多是用来称呼这种 ENIG(Electroless Nickle Immersion Gold,化镍浸金)的表面处理方法。其优点是不需要使用电镀的製程就可以把镍及金附著于铜皮之上,而且其表面也比电镀金来得平整,这对日趋缩小的电子零件与要求平整度的元件尤其重要。

由于ENIG使用化学置换的方法製作出表面金层的效果,所以其金层的最大厚度无法达到如电镀金一样的厚度,而且越往底层含金量会越少。

因为ENIG的镀金层属于纯金,所以它也经常被归类为「软金」,而且也有人拿它来作为COB打铝线的表面处理,但必须严格要求其金层厚度至少要高于 3~5 microinches (μ"),一般超过 5μ" 的化金层就很难达到了,太薄的金层将会影响到铝线的附著力;而一般的电镀金则可以轻鬆达到15 microinches (μ")以上的厚度。但是价钱也会随著金层的厚度而增加。

  了解了一下,现在放心了。谢谢回答,!

网友(2016-01-25):
我们也用COB工艺,板子让快捷做的 用镍钯金 金层到0.05um-0.1um,一般都没出现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