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信号阻抗的问题

楼主(2015-09-22):
请问一下,我想测量PCB上一根走线的阻值是多少(从一个引脚到另一个引脚),该如何测量?还有,测电源纹波噪声,mVrms是什么意思?我平时都是测峰峰值,如20MV纹波,那么变成mVrms是多少?求大神回答一下

网友:
第一个问题,你可以利用TDR进行阻抗测量,利用TDR将信号从一端打进去,就可以测量到PCB走线的阻抗值。至于第二个问题,我建议你自己现在百度上查一下。想学到东西还是需要自己多动手去查资料。

网友:
PCB上一根走线的阻值是多少,可以用带TDR选件的示波器和矢网来测量,测量都有测试的探头,可以点测。第二个是MV 的均方根,肯定比峰峰值小,不过人们一般都是看峰峰值。

网友A:
请问一下,我想测量PCB上一根走线的阻值是多少(从一个引脚到另一个引脚),该如何测量?
-->你确定是要知道走线的阻值,还是阻抗?阻抗是用TDR测,仪器的基本操作请找应用手册或者咨询你们的测试工程师。。。
还有,测电源纹波噪声,mVrms是什么意思?
我平时都是测峰峰值,如20MV纹波,那么变成mVrms是多少?
-->rms是什么意思。。。root mean square。。。高中物理有讲,度娘也有百科。对于正弦波,为峰峰值的sqrt(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我想测量PCB上一根走线的阻值是多少(从一个引脚到另一个引脚),该如何测量?
-->你确定是要知 ...

哦哦,我公司现在没有TDR阻抗分析仪,那么请问还有其它方法测试吗?能不能用万用表直接测两端的阻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我公司现在没有TDR阻抗分析仪,那么请问还有其它方法测试吗?能不能用万用表直接测两端的阻值?

。。。
你先搞清楚什么是阻值,什么是阻抗再测试吧。。。

网友:
要先告诉大家你有什么仪器,不然谁知道怎么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