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阻抗的问题

楼主(2015-09-22):
请问一下,我想测量PCB上一根走线的阻值是多少(从一个引脚到另一个引脚),该如何测量?还有,测电源纹波噪声,mVrms是什么意思?我平时都是测峰峰值,如20MV纹波,那么变成mVrms是多少?求大神回答一下

网友A:
标题是阻抗,内容说电阻。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阻抗的话,使用TDR设备或者是VNA+TDR都可以进行测试。电阻的话,简单的可以使用数字万用表就可以测试或者是LCR表也可以。Vrms的测试就是你多测试一些数据出来进行均方差的计算咯。用示波器可以直接测量的。不用你多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题是阻抗,内容说电阻。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阻抗的话,使用TDR设备或者是VNA+TDR都可以进行测试。电阻 ...

哦哦,示波器上有RMS和周期RMS,它们有什么区别,应该是RMS才对吧?还有,我公司没有TDR设备,那还有没有其它方法测试一根线上的阻抗呢?

网友:
VRMS是均方根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示波器上有RMS和周期RMS,它们有什么区别,应该是RMS才对吧?还有,我公司没有TDR设备,那还有没有 ...

没有就算啦。这玩意也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