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DCDC,什么叫LDO,它们分别有什么用?

楼主(2015-09-22):
本人在网上有查过DCDC、LDO的原理,但由于太复杂了,所以看得云里雾里,希望哪位高手能在此为我细细讲解下。万分感谢!

网友:
细细的讲解就太远了。如果你不懂,那么就记住,两种都是电源供电芯片就完事啦,DC/DC的效率比较高,但是稍微复杂点,可以转换的电压差范围可以大一些;LDO的效率比较低,但是设计简单,价格便宜

网友:
LDO 和 Step-Down Switching Regulator 的比較說明。

网友:
简单点说。都是电源供电芯片。dc/dc具有很好隔离噪声。而LDO 不具。区分的话简单地讲就是DCDC一般电感。而LDO 没有。因此芯片选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特别是电源纹波的隔离。

网友:
个人理解,DC/DC  就是直流到直流的电源转换,通常指采用隔离式开关方式的电压转换,模块居多。LDO 就是低压差稳压器,线性稳压,输入输出的压差很小,一般小于1V,静态功耗低,多用于电池供电的应用。

网友:
DC/DC是开关型电源转换芯片,有升压、降压、逆变(正压变负压)几种,效率相对较高,芯片工作在开关状态,电路中都有电感和二极管,一般发热量较小;LDO是线性降压芯片,电压降低的部分功耗全部损失在芯片上,输入输出压差越大,电源效率越低~~~

网友(2015-11-20):
能举个实例?

网友:
低压差线性稳压管

网友(2016-05-26):
一个开关电源,一个线性电源。

网友:
    开关电源有电感,LDO没有电感

网友(2016-06-29):
大电流用DC_DC

网友(2016-09-23):
内部结构没有研究过!

网友:
    一个是线性稳压    一个是电压转换    LDO用于压差比较小电流需求小的电路   LDO用于电流需求比较大的

网友(2016-12-12):
    DCDC是开关型直流转换 LDO是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网友:
    DC-DC:直流稳压电源,通过开关斩波,电感的磁电能量转换,电容的滤波等实现平滑的电压输出,其带负载能力强,转换效率高,可实现升压也可实现降压。LDO,通过控制晶体管的导通程度来控制输出电压,其带负载能力弱,转换效率低,只能实现降压,但输出电压的纹波很小

网友(2017-04-02):
    LDO, 最大的好处就是便宜

网友:
    LDO: low dropout regulator. 电压转换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