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位win7系统可以安装mentor2005不??

楼主(2015-09-22):
请问大家有没有在64位win7系统下安装mentor 2005 ,公司其它同事都用的mentor 2005,系统是XP的,新买回来的电脑驱动不支持XP了,只能安装win7 ,但是之后安装mentor 2005 一直不成功?
 请问大家有没有成功在 win 7 安装过 mentor ,或者就是根本不兼容?

网友:
印象中是不兼容的

网友A(2019-09-23):
可以装的,试过了

网友B(2020-02-26):
引用 网友A:
可以装的,试过了

请问是如何安装的,能够指导一下么?

网友(2020-04-07):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如何安装的,能够指导一下么?

    同问。求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