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Xpedition布局时可以将一个模块的器件设成一个Group吗?方便一起移动

楼主(2015-09-22):
如题

网友A:
首先把器件作为激活组,然后把线孔等加入到激活组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把器件作为激活组,然后把线孔等加入到激活组里面

thanks hardy
请问怎么设置激活组呢?右键与place菜单中都没有找到...

网友A:
先group selected components然后选中这个group,右键中有一个active的项就激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group selected components然后选中这个group,右键中有一个active的项就激活了。

非常感谢hardy,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