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Xpedition布局时可以将一个模块的器件设成一个Group吗?方便一起移动

楼主(2015-09-22):
如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怎么设置呢?我选中一些器件后,点右键,没有发现group设置,place菜单下也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呢?我选中一些器件后,点右键,没有发现group设置,place菜单下也没有

右键 出现的Group Selected Components 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