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拓扑结构疑问

楼主(2015-09-23):
针对DDR3设计有如下两个疑问:

1、DDR3地址命令等组线通常采用fly_by结构,那么该结构想对其它拓扑的好处是什么?有没有合适的文章推荐参考。
2、有些DDR3不支持读写平衡,那么是否仍然还是采用fly_by结构呢?

希望各位热心的网友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踢哀(TI)技術文檔 - DDR3 Design Requirements for KeyStone Devic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踢哀(TI)技術文檔 - DDR3 Design Requirements for KeyStone Devices

谢谢版主大大。
另:

     1、通常DDR3走线会要求信号分组,且要求同组走线保证在同层,但实际上看过一些板子Layout,发现同组信号线完全在同层的几乎很少,请问同组走线保证在同层要求是否过高?

     谢谢!

网友:
    資料全英文啊,看著頭疼,

    進口狗糧不含地溝油黑心成份!^_^

网友: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猜十有八九是一个有经验的工程师做的,因为在他们那里默认就是fly-by啦!

网友B:
    1,fly by相对于其他的更理想,因为到每个颗粒的分支最短(要layout做好当然),但是要求DDR3支持才可以.在小于等于2个颗粒时候相对于T点没突出优势,但在多个颗粒比如4个8个的时候效果就明显了。
2,不支持读写平衡的,用了你就洗白了,画之前一定要肯定这一点。
    3,同组同层主要考虑得是串扰和过孔长度问题,对于小于800M的,如果你能把层叠阻抗,和其他信号线的间距控制好,不同组同层也没问题,只是信号质量比起同组同层差些,但是余量还是很大。速度再高,就不要冒险了,当然如果把过孔长度计算,然后再把间距阻抗控制好,可能是可以的,但没试过,哈哈,冒不起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1,fly by相对于其他的更理想,因为到每个颗粒的分支最短(要layout做好当然),但是要求DDR3支持才可以.在 ...

谢谢 Kevin。
    另:
      1、DDR3支持读写平衡,在DS里面是以支持 Write Levelization Supported为准么?(可以参考图片截图)

              很少看到有Read&Write Levelization Supported。

          2、假定不支持读写评审的DDR3,那么是否就不能够采用fly_by拓扑,而是T型拓扑?

          3、你说的洗白,我理解为板子白打了 对吗?

网友:
    DDR3的数据同步怎么做?常规存控初使化、控制流程有相关资料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Kevin。
另:
      1、DDR3支持读写平衡,在DS里面是以支持 Write Levelization Supported为准么 ...

    1. ... DDR3支持『读写平衡』
請問读写平衡是甚麼意思?這個術語對照的英文是甚麼?

2. 對 DRAM 顆粒而言,只要它支持 Write liveling,那就可以用 Fly-by topology。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Kevin。
    另:
      1、DDR3支持读写平衡,在DS里面是以支持 Write Levelization Supported为准么 ...

个人理解:write& read leveling的主体是controller,大体过程可以从JEDEC标准里面看到,大体是通过控制器和DRAM之间进行多次反复的training,来得到控制器到每个DQ组(不能说颗粒,因为X16的上面包含两个byte,需要分开计算)的不同延时,然后在写入数据时根据这个校准的结果进行不同延时,保证8Xn位数据的统一到达,写过程也是根据这个校准结果来延时的。
    1,这个可能是一种习惯,从上面过程不难看出,其实write leveling & training是主过程,支持的同时应该是支持read leveling的,所以就成这样子了,我猜的,不确定,没仔细研究过;
    2,是的,同样从分析结果可知,如果你有4个颗粒,延时不一样,但是你没用T型拓扑而是fly by,那么4个颗粒之间的延时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在地址控制命令依次到达后,数据写入和读取就完全对不齐,乱的,肯定没法用了,当然不排除速率低到一定程度是可以用的;
    3,口语了,是的,真打板就浪费表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理解:write& read leveling的主体是controller,大体过程可以从JEDEC标准里面看到,大体是通过控制 ...

    谢谢Kevin。
    还得继续努力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 DDR3支持『读写平衡』
請問读写平衡是甚麼意思?這個術語對照的英文是甚麼?

Honejing:
    针对第1点参考楼下Kevin回复,谢谢。
他的回答比较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