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叫 呼叫,,关于LOGIC和LAYOUT间的导入更新问题

楼主(2015-09-23):
原理图修改后:

1.直接使用ECO TO PCB功能同步更新到当前已打开的PCB;
2.生成新网表,再在当前已打开的PCB中导入新网表来更新;
3.用当前已打开的PCB与新网表进行对比,生成ECO文件,再导入ECO文件来强制更新;
4.打开空白PCB导入新网表建立一个新的PCB文件,,再用当前已打开的PCB与这个新建的pcb进行对比,生成ECO文件,再导入ECO文件来强制更新;

----------------------------------------------------------------我用的pads9.5,,我试过了这四种方式,效果都是一样的!!还是有区别我没看出来或我操作不当?
以后原理图有修改增删之类的,直接用ECO TO PCB 功能不是更快更直接?

楼主:
。。呼叫  呼叫,,,有一个细节,,我用第2中方式导入网表的时候,提示如图

我点击确定后,,没发现啥异常,,PCB可以更新。

为啥会出这个警告呢?

网友:
跨软件的时候会用不同的方法吧,都是pads直接ECO。

网友(点评):
。。哦,,只要使用的是同一平台的工具(logic和layout),,直接用ECO TO PCB就行,对吧?,,,其余集中方式适合不同软件间的导入更新,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
其他方式也会用用武之地的,只是南瓜也没用过
ECO能用就懒得管其他喽~~

网友(点评):
。。呼叫 呼叫,,,,我那个出现的警告,有没什么影响呢?

网友:
不知道它忽略掉了什么,没有报告文件弹出来么?你换成全英文路径看还报不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