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怎么获取文字的实际范围?文字的bBox比实际范围要大得多

楼主(2015-09-23):
目前看到
axlText2Lines()
能够把文字变成lines,然后再变成path或者polygon
文字压丝印,文字压via,文字压soldermask,文字压place bound等
这些要通过哪些函数实现呢?

网友A:
將要檢查的物件轉換為shape,兩者在使用axlPolyOperation()來判斷兩個shape是否有重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將要檢查的物件轉換為shape,兩者在使用axlPolyOperation()來判斷兩個shape是否有重疊.

看着简单,但是有些转换成shape好像不太方便啊
比如文字,16.6可用axlText2Lines,其他版本还得自己根据ansifont.dat去获取所有文字的path(这个看着就觉得困难啊。。。)
比如soldermask和pastemask。。。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着简单,但是有些转换成shape好像不太方便啊
比如文字,16.6可用axlText2Lines,其他版本还得自己根据 ...

看上去當然是很困難,
如果有人寫好函數,直接拿來使用是最簡單的.

只要研究一下ansifont裡面的格式,自己再依照格式裡面的x ,y座標實際上劃看看,就知道原理,不會很困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當然是很困難,
如果有人寫好函數,直接拿來使用是最簡單的.

现在linesegs转shape就遇到困难了。。。
还以为之前写过的可以调用,原来写的是不一样的
但是好像有cline2shape这个官方函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linesegs转shape就遇到困难了。。。
还以为之前写过的可以调用,原来写的是不一样的
但是好像有c ...

cline2shape 網上一大堆,你可以自己google或baidu一下就出來
或是參考如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1611-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着简单,但是有些转换成shape好像不太方便啊
比如文字,16.6可用axlText2Lines,其他版本还得自己根据 ...

你可以參考這裡
https://www.eda365.com/thread-9298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參考這裡
https://www.eda365.com/thread-92987-1-1.html

我的目的是line2shape
如果通过axlChangeLine2Cline,再cline2shape
首先,新增的cline要变回line,其次,cline要求在etch层
难道不能直接line2shape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