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封装焊盘合理性设计问题

楼主(2015-09-23):
各位大神们,请教各位一个问题;AD软件规则里有一项“SolderMaskExpansion”规则如图;这项规则的意思是不是PCB工厂在制造PCB的时候会比我实际放置的焊盘尺寸会大,而大的这个“值”是不是就是我们在规则里设置的这个值吗?

现有一个产品推荐的封装尺寸如下图:

PDF资料显示两个焊盘之间的间隙为0.35mm,我在考虑自己设计封装焊盘的位置时,是不是也是按照该间隙尺寸去摆放,我担心的是PCB工厂做出来最终的产品会比实际用快捷键“R+P”测量出的0.35MM间距要小,担心焊盘间距太小,造成短路;像这种类型的封装,我应该如何去做比较合适;

谢谢各位!

solder规则

solder规则

产品PDF推荐的焊盘尺寸

产品PDF推荐的焊盘尺寸

网友A:
导体间的距离板厂是不会动的,除非超出他的制造工艺能力,要改的话也会和你沟通。
图中这个0.102mm是阻焊窗到焊盘的距离,阻焊图形通常有4mil误差,所以不能和焊盘尺寸“相接”。假如焊盘是1mm直径,阻焊直径就是1.101mm,它和焊盘之间会有0.1mm空隙,防止阻焊图形偏移后阻焊上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体间的距离板厂是不会动的,除非超出他的制造工艺能力,要改的话也会和你沟通。
图中这个0.102mm是阻焊 ...

哦,明白!也就是这个规则仅仅指的是阻焊油与焊盘之间的间距;防止阻焊油盖过焊盘,一般选择系统默认就可以了吧!那我的两个焊盘实际还是按照PDF的资料做成0.35MM的间距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明白!也就是这个规则仅仅指的是阻焊油与焊盘之间的间距;防止阻焊油盖过焊盘,一般选择系统默认就可 ...

认识错误,这个规则的意思是焊盘的阻焊层比你的焊盘各边增加4mil也就是0.101mm.比如你是30X40的焊盘,那他的阻焊盘就是34X44,。不知道你有没有搞清楚阻焊的意思,简单的讲就是你看到的地方是么有的,看不到的地方是有的,类似负片的概念!就像你的焊盘,你看得到阻焊,焊盘就没被绿油盖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