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 问题

楼主(2015-09-23):
为什么在LDO的规格书测试PSRR,都是Iout为几十毫安,在f=100hz/1khz/10khz/100khz测试,这样测试的目的和意义,指教大神们。

書到讀時方恨多啊~感謝提問,大家得以知道其原由!^_^

网友:
测试的目的和意义:为了规格书上得到好看的数值。
估计跟音频测试1KHz 类似。

网友A:
呵!呵!不要把別人想的那麼壞,事實上是有原因的。高負載電流High Load Current)的狀態下,反而對低頻的 PSRR 有利!

As load current increases, the open-loop output impedance of LDO decreases (Since a MOSFET output impedance is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the drain current), thus lowering the gain. Increasing the load current also pushes the output pole to higher frequencies, which increases the feedback loop bandwidth. The net effect of increasing the load is therefore reduced PSRR at lower frequencies (because of reduced gain) along with increased PSRR at higher frequenci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要把別人想的那麼壞,事實上是有原因的。高負載電流(High Loard Current)的狀態下,反而對低頻 ...

谢谢高人指点,要好好消化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高人指点,要好好消化一下。

現在才交出來會被打嗎?

踢哀(TI)LDO PSRR Measurement Simplified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网友:
不如来个中文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要把別人想的那麼壞,事實上是有原因的。高負載電流(High Load Current)的狀態下,反而對低頻 ...

PSRR=20log(VIN_ripple/Vout_ripple),说明PSRR越大越好。
那么  The net effect of increasing the load is therefore reduced PSRR at lower frequencies
电流增加,在低频的时候将会减小PSRR的数值。电流比较大的时候,PSRR不好。如果要测的好一点的指标,电流适当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PSRR=20log(VIN_ripple/Vout_ripple),说明PSRR越大越好。
那么  The net effect of increasing the loa ...

墮落(Fallen)兄果然是高手,小弟有以下的見解,請參考!

  • 如果以 TI 文檔的 PSRR 曲線為例,大概低於 30KHz 以下,是負載電流越小、PSRR 越高。但介於 25KHz 到 500KHz 間,是負載電流越小反而 PSRR 越低。高於 500KHz 以上,又再度恢復負載電流越小、PSRR 越高。而且小負載電流的 PSSR 曲線,在 500KHz 以後還會有異常的提高。這點符合踢哀(TI)文檔中的敘述,低負載電流會讓 PSRR 的 Pole 往高頻移動。
  • TI LDO 芯片資料上,大多會提供 100Hz、1KHz、10KHz、100KHz 的 PSRR 參考值。但注意首頁的特性簡述,通常會寫 PSRR > 70dB at 10KHz,類似這樣的字眼。音頻範圍為 300Hz ~ 3KHz,為何不重視 100Hz 和 1KHz 的 PSRR?反而關注 10KHz 的 PSRR?
  • 人耳對低頻是不敏銳的,100Hz 的音頻雜訊不見得對聽者會很顯著?即便是 1KHz 的音頻雜訊,通常也不是雜訊的直接的來源,反而可能是來自更高頻開關電源的封包Envelope)效應。
  • 直覺上我們是想直接濾除音頻雜訊,但對雜訊抑制的觀點,可能希望濾掉更高頻的開關電源雜訊。
  • 樓主未提供芯片資料,對於一些雜牌的 LDO,有可能故意用小電流讓 PSRR 的數值好看些。但是對於踢哀(TI),我不認為這是他們的目的。因為他們在芯片資料中,同時提供大、小負載電流的 PSRR 曲線圖,而他們在特性簡述上,也不會刻意去強調 100Hz 或 1KHz 的 PSRR,反而是提較差的 10KHz 區段。

有理有据,赞一个

网友:
简单来说,就是看你的应用环境及负载对电源波动的要求来选择合适的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