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零件是花孔,过孔是满孔(没花孔的),请问怎设置?

楼主(2015-09-23):
AD10铺铜时,贴片零件是花孔,过孔是满孔(没花孔的),请问怎设置?

网友:
很简单啊,建规则时建两个规则,默认十字连接,再设一过孔的规则全连接,优先级设高就可以了

网友:
设计规则plan--polygon里面添加高级规则inthrucmonent,下面图示选择你需要的联系方式,其他器件方法一样

网友:
在规则里找到Plane>新建一个>在Where The Second Object Matches里选择Advanced(Query)>query helper...>在query下输入  isvia在选择连接方式,即可实现你要的满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