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耦的应用

楼主(2015-09-23):
上图电路中三极管Q1_3脚(基极)的电压怎么计算,要不要给三极管的基极添加一个电阻啊?

网友A:
如何计算   =VBE需要加电阻吗? 可以不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计算   =VBE需要加电阻吗? 可以不加。

1、就是计算光耦三极管集电极的电压
2、如果给光耦的三极管的发射级添加一个电阻到地,这是这个电阻与上图中电阻R2的阻值怎么匹配

网友A:
1、就是计算光耦三极管集电极的电压
集电极的电压和Q1的基极电压一样。

2、如果给光耦的三极管的发射级添加一个电阻到地,这是这个电阻与上图中电阻R2的阻值怎么匹配
为什么要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就是计算光耦三极管集电极的电压
集电极的电压和Q1的基极电压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你设计一个光耦控制三极管的电路你会怎么设计啊!都会在光耦的发射极添加下拉电阻到地?
请看下图电 ...

你这样设计挺好的。为什么要求在光耦的发射级下拉到GND呢。
你的图可以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设计挺好的。为什么要求在光耦的发射级下拉到GND呢。
你的图可以关断。

因为有人加这颗电阻,我不知道是处于什么目的,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有人加这颗电阻,我不知道是处于什么目的,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不太清楚,可能是跟具体的应用环境有关系。你可以贴上你看到的图纸来具体分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电路:你看这个电路光耦前级和后级三极管可以开通与关断吗?

可能可以,当光耦的三极管导通后,饱和电压VCE很小,近似VE=VC,你上面电阻没有阻止,你可以自己计算下。当然,如果发射极的电阻比较大的话,是不能关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可以,当光耦的三极管导通后,饱和电压VCE很小,近似VE=VC,你上面电阻没有阻止,你可以自己计算下。 ...

操作错了,不小心删除了图片,请不要见怪

网友:
查光藕的规格书,一般输出驱动都有几十毫安的电流,你后面的三极管要是省成本,都可以不用的。

网友:
这是我设计的~你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