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DR2地址线仿真碰到的问题

楼主(2015-09-23):
平台情况: Freescale MPC8313 powerPC cpu,挂载2颗DDR2颗粒,micron的MT47H64M16HR,为了省成本,没有将地址线上拉到VTT
背景介绍:我们信号完整性部门测试DDR2的地址线和Cammond线的overshoot/overshoot area超标,软件已经将驱动能力设置到了最低,实际测试波形如下 由图片可知,undershoot虽然看上去有俯冲,但是没有超标,overshoot看上去没有过冲,但是却超标了,再仔细看图片,原来波形的高电平竟然达到了1.9V,而示波器的软件是按照1.8V作为参考来计算overshoot的,所以问题出现在高电平的幅值上面,我推测原因是因为没有加VTT上拉。
于是我利用刚刚学会的反射仿真来是试一把,可是,现实非常地打击人啊:(,下面是仿真碰到的问题,请大神帮忙分析:
1)我在allegro里面设置好元器件的model,然后直接将网络的topology拽到Sig xplorer里面,仿真出来有两个地方都和实际波形不符合,第一个就是上升沿竟然也有很大的俯冲,第二个就是,最终电平竟然稳定在了1.8V
2)我打开sig xplorer,直接在里面构建拓扑,仿真出来,电平倒是稳定在了1.9V,和实际测试差不多,但是上升沿还是有过冲,和实测不符合。
求大神帮忙看看我哪里出问题了,折腾了2天了,哎
多谢多谢

楼主:
呼唤大神们啊

网友:
这个就是实测和仿真的差距。有这种差异是很正常的,毕竟你的参数设置不一定一模一样,另外,你的设计DDR2的仿真和测试所使用的模型(实际使用寄存器改变,仿真是手动调整)有可能还不一样。后面的就看你自己悟了。

网友:
有些情况是仿真不出来的,你的供电电压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
从图上看,上升沿比下降沿缓,所以下冲要比上冲严重,那么上冲不明显就可以理解了

楼主:
我的DDR VDD是1.8V,很准确,我测量过了。为什么地址线是1.9V?,难道是由于探头的接地点选择的不好?有电压轨道跌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DDR VDD是1.8V,很准确,我测量过了。为什么地址线是1.9V?,难道是由于探头的接地点选择的不好?有电压 ...

我猜是你的驱动电压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DDR VDD是1.8V,很准确,我测量过了。为什么地址线是1.9V?,难道是由于探头的接地点选择的不好?有电压 ...

这与你的VDD有什么关系呢?照你这样说,电源正确,板子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VDD电压很稳跟号信的Overshoot没有必然的关系,Overshoot过高只与信号线的匹配程度有关,匹配的好,Overshoot较低,反之则高。上升和下降沿本身存在速度不一样,那是与Driver端上下MOS的开关速度不一样有关。仿真的结果与测量值之间的不一致,应该考虑你的模型是否精确,以及信号线建模是否精确有关。

网友:
都不实际跑下仿真就给建议,果然都是大神,然后结果呢?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楼主,你好,能不能描述下如下问题
1 给出你所测信号的拓扑结构图,各个部分的线长最好标注下
2 给出你测试波形上的测试点,就是说你整条链路上的哪个点测试得到的波形
3 实际ddr运行的参数设置,比如driver设置的是什么类型等
4 说下你的测试条件,比如示波器带宽,探头选择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能不能描述下如下问题
1 给出你所测信号的拓扑结构图,各个部分的线长最好标注下
2 给出你测 ...

这个回复点赞,这才像解决问题的样子

楼主:
icy88你好,抱歉,你回复的如此神速,以至于我没有看到你帖子,还是别的兄弟引用我才注意到
我的topology如下图所示:

示波器的探头是放在了VIA11,或者VIA12上边
DDR2的driver已经通过软件设置到了minidriver,仿真的时候也选择的minidriver模型
示波器的和探头的带宽都是12G,实际测试波形如下 :

楼主:
另外,需要说明如下,软件设置驱动能力最小,实测波形和仿真差距比较大,软件设置成HSE模式(这个模式按照规格书就是最小驱动模式),实测波形和仿真比较类似,但是过冲的幅值不太一样

网友(2015-11-02):
引用 楼主:
icy88你好,抱歉,你回复的如此神速,以至于我没有看到你帖子,还是别的兄弟引用我才注意到
我的topology ...

      不好意思哈,最近都没怎么上网,我看了下你的结构,我这边试着搭建了一些拓扑结构,也是会存在过冲的问题的,所以仿真方法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至于仿真出来的波形和实际测试的不符,可能有很多的原因,上面也有兄弟提到过。如果想要仿真和实际温和度高的话,还是需要做很多工作的,当然还有仿真软件的精度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相关行业人员及技术的不断提高。但我对于某些同学的仿真无用论是不赞同的,至少我们可以看到的趋势是一致的,比如你现在仿真出了过冲,那实际上也是存在过冲得,那么仿真的价值就在于用仿真的手法来消除过冲,从而指导设计。另外对于新设计来讲,仿真可以提前预知设计的可靠性,如果仿真通不过,可以说明设计存在很大的风险,那么想到的先是对设计的改善,而不是制版后的验证。
以上个人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