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 有没有像PADSLayout一样的Reuse 功能?

楼主(2015-09-23):
请教大神, mentor xpedition 有没有像padsLayout一样的Reuse 功能,可以复制相同模块走线孔铜皮等

网友:
有的,模块复用!

网友A:
这个必须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必须有呀

怎么用呢?我选中器件和线孔之后,右键或route菜单都没有发现reuse的相关功能

网友B:
    直接ctrl+c ctrl+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ctrl+c ctrl+v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ctrl+c ctrl+v

好像做好一个模块后,其他相同模块器件只有放在板外才能被reuse到,是吗?

网友(2018-09-06):
    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