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升压电路

楼主(2015-09-23):
大家好,最近电路中用了一个3V升压到5V的电路,在输出后加了个100UF/16V的电容,要是这个输出电容容量太小电流就起不来,是怎么回事呢,这个电容如何选择。

网友:
用的什么芯片,需要的负载电流是多大?

网友:
没有芯片资料,没有任何参数,就算猜也不好猜

楼主:
用的MT3608IC,电流400MA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MT3608IC,电流400MA就可以了

VIN=3V还是范围?
VOUT=5V/0.4A,对吗
电感是多少?封装是哪个?输出二极管是多少的SS14?

网友:
正确的打开方式是  把你的电路PO出来!!!!

网友:
对于这样的问题,爱莫能助啊……

网友:
楼主把图上传上来,才能解决问题啊

网友:
电感和电容都大于推荐最小值

网友:
减少电感量应能启动,电容一般会做的大

网友:
问题都没有表达清楚,最好上图分析

网友(2015-11-14):
这个很简单 的,OC端的控制偏大了。你可能把那个值调小就会好的,那有后端设那么大一个电容的哟!一般是22UF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