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layout

楼主(2015-09-23):
1金币
EMI/EMC/ESD处理经验,以及有高速信号完整性分析,是什么意思各位大神能详细解说下吗?感谢!

网友:
EMC电磁兼容值班包括以下两方面:EMS电磁敏感度和EMI电磁干扰
ESD是静电释放,一般在端口加ESD器件

网友A:
接着补充: 高速信号完整性分析,其实在layout中就是对高速信号包地处理,阻抗控制,做好这些就可以了。这是面试要求吧?

网友B:
信号完整性——在信号开始失真或信噪比开始下降的时候要考虑
LAYOUT需要注意到的大致:EMI、反射、串扰、电源系统稳定性
针对高速信号完整性的话——1、控制阻抗(减小反射)——选择满足信号传输速率等各种参数的板材,在阻抗不连续的地方进行阻抗补偿 以达到目标阻抗  。   2、参考地,共面地设计(减小EMI)。3、控制高速信号线与其他信号的距离(减小串扰)4.。。。。。。
感觉这是一个笼统的东西,要有基础的概念之后搭建一个知识系统,当然实际设计的时候也有一些常用的设计经验,即使不懂这些知识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
知识点太多了,问完也没用,还不如自己看书来了解

《信号完整性分析》+王剑的《高速电路设计实践》

EMC可以看郑军奇的书

网友:
    PCB上全程包地打孔就好嘞

网友:
    话题太大...从头做起吧

网友:
    这个话题很广  不同的产品 不同的模块  处理方式不一样

网友:
    问度娘,内容好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着补充: 高速信号完整性分析,其实在layout中就是对高速信号包地处理,阻抗控制,做好这些就可以了。这 ...

是的,前几天去公司面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信号完整性——在信号开始失真或信噪比开始下降的时候要考虑
LAYOUT需要注意到的大致:EMI、反射、串扰、 ...

學習

网友(2016-01-03):
    SI是信号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