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接口问题求助

楼主(2015-09-23):
    问题描述如下:
项目是分两个部分,一个核心板,一个接口板。问题就是我那个网口芯片(AR8031)在那块板上合适,分别会有什么问题,网络后期会用到千兆,所以对这个比较在意。
    1、ar8031 在核心板上,然后引出的4组差分线通过FPC接插件接到 接口板 上,然后在接到 网口变压器上;
    2、核心板直接引出 网络接口线  通过FPC接插件到 接口板上,然后到AR8031,之后到接口板的网络变压器上。

 这两个方案有什么大的问题没有,另外哪种比较合理,希望大伙讨论下,最好说明理由

网友A:
    显然是2,没啥好说的。

网友:
    版主已经说了是2,这就是2啦;至于理由的话,很显然PHY尽量离CONN近一点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是2,没啥好说的。

额   好直接    不过可以给稍微解释下么
现在是用的第一种方案,我想给改第二种,涉及到结构什么的变动,所以必须要有一个确定的解释,解释这样的好处以及原先方案的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额   好直接    不过可以给稍微解释下么
    现在是用的第一种方案,我想给改第二种,涉及到结构什么的 ...

    因为现在公司自己测试只有百兆的网络,所以测试不会有什么问题,关键后期实际现场用是千兆,担心会有其他问题出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   好直接    不过可以给稍微解释下么
    现在是用的第一种方案,我想给改第二种,涉及到结构什么的 ...

模块独立,而且你的RMII或者MII或者其他的总线等可以走的比较长一点。
    你要把网络的弄的太长了或者转接几次是不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独立,而且你的RMII或者MII或者其他的总线等可以走的比较长一点。
    你要把网络的弄的太长了或者转接 ...

这样的话我RMIL走线大概会在600mil左右,也就是15个mm,然后FPC接插件线长会在10mm,这样下来总的长度可能会到30mm,这样的长度对RMIL来说影响不会太大么   而且这些线发送和接收组内最好是等长吧    他这个频率最大125M  那么这个传输线必然会对其他信号有干扰吧   所以这个传输线我最好得加个屏蔽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我RMIL走线大概会在600mil左右,也就是15个mm,然后FPC接插件线长会在10mm,这样下来总的长度可 ...

    RMII,百兆,CLK应该是在50MHZ
如果你确定是30mm,那么就不用管,真的很短。按照一般原则,包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RMII,百兆,CLK应该是在50MHZ
如果你确定是30mm,那么就不用管,真的很短。按照一般原则,包地就行。

这个芯片是千兆的,做这些主要就是为了千兆那个考虑,所以CLK是125M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是千兆的,做这些主要就是为了千兆那个考虑,所以CLK是125M

    没事,放心大胆的弄。SDRAM的CLK   166M的都是随便画,当然这跟芯片的时序也有关系。你只要按照一般原则处理好了,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有条件的话,可以做下网口一致性测试,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是千兆的,做这些主要就是为了千兆那个考虑,所以CLK是125M

    原因版主说了。
信号方面,实际弄过RGMII,SSSMII,MII走个30cm刚刚的,QSGMII都有30cm左右,这些虽然不一样,但以此类推,只要线长误差不太大,你那随便整了,不过还是可以整个组内等长,和其他信号拉开到5W间距足矣,多层板子就走到内层去,稍微注意下,相出问题都难。

网友B:
    第二种~~~~第一种你会知道什么叫住丢包严重,你会知道很失败~~~而且第一种很可能对EMC影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种~~~~第一种你会知道什么叫住丢包严重,你会知道很失败~~~而且第一种很可能对EMC影响大

按照我的理解  第一种差分线对EMC影响应该最小  而且应该会好控制
第二种上边都是高速的收发线   引线必然会当天线使 而且结构上这些个接线是从DDR上方过去的
    当然可能我的理解有误
一开始使用第一种主要就是想差分对的EMC好控制   没想和网口变压器距离远近到底什么情况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我的理解  第一种差分线对EMC影响应该最小  而且应该会好控制
第二种上边都是高速的收发线   引线必 ...

差分高速信号走内层,EMC很好控制;如果走表层好像有问题

我个人认为差分线平面,差分线外的磁场比较弱,因为两条线电平相反,但是两条线之间的磁场是增强了的。所以我认为差分线之间垂直于PCB板的磁场很强,两条线产生的叠加了。那么差分线过度(太长)放在PCB表层会引起EMC问题。这是我个人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分高速信号走内层,EMC很好控制;如果走表层好像有问题

理解这个现象   但是实际应用是差分线在PCB上走线大概在2cm左右,然后经过接插件到接口板上,而且接插件上的接线是可以做屏蔽处理的,总比十几根高速线引出去好吧(个人感觉),
但是现在好多事说第2种好点,这样网口变压器离PHY芯片近点。但是接插件引出线大概在20根左右 (加地线),接插件压力好大感觉

楼主:
引用 楼主:
    理解这个现象   但是实际应用是差分线在PCB上走线大概在2cm左右,然后经过接插件到接口板上,而且接插件 ...

网友:
单从网络的布局看,那么肯定是第二种好~~~但是从整个设备或者系统的话就需要去衡量了~~~

    首先如果楼主选择第一种方案,那么楼主需要考虑到网络的性能,要尽量缩短PHY与网络变压器的距离,以及所使用的连接器,线缆是否满足要求。

另外对于内存影响,那就尽量避开吧。可以采用屏蔽手段什么的。

    整个系统还是需要楼主好好做一个方案评估,以及EMC评估。EMC如果过不来那是致命伤~>_<!!!

网友:
    总的感觉,RMII或者MII线长点比PHY到变压器的模拟线长好点。楼上各位高手已经分析得差不多啊,学习。

网友:
    没这样弄过

网友:
            第二种方法好。第一种方案,UDP不能走长线,一般都要求不超过2cm!而第二种方案的MII走线就可以较长。

网友(2015-11-15):
    ATERHOS的嗎?我沒記錯,這一個EMI很強,建議選一,LOM的MDI DIFF應該沒哪麼差,我記得INTEL LOM的MDI 長度,好像也不短,INTEL BROADCOM 有建議,CHIPSET遠離TR,你可參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