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copy线孔时总有些线没连上报短路错误,有些也连好了

楼主(2015-09-23):
如题,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比较好啊?

网友:
帖的线吧!单位精度的问题!

网友:
copy后,注意十字光标的位置
最好是在走线的一端,后边paste时,点击目标焊盘

网友:
这个确实存在,拷贝时尽量先执行命令然后就选择对象,选择线段的末端,或许会好点

网友:
有时候由于精度损失,是这样的,手动/自动连接下即可

网友:
把没有连接好的器件在原理图中拖拖拉拉,把线调一调

网友:
差一点就手动补齐一下啊

网友:
整体选中,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就不会报短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