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上ODT阻值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5-09-23):
ODT阻值选择与接收端电压幅值呈什么关系,原因是什么,有没有大神知道?* t, \0 y0 L9 m5 B% L

网友:
一般手册上不是给值了吗?我也想不明白,怎么个做原理,每个片子上都有,且阻值一样,但线长不是一致的,怎么做到?

网友:
阻值和电压幅值?什么节奏?ODT是端接,改善信号质量的,具体值按道理是需要调试的,因为阻抗是有误差的,PCB焊接好了根据实际板子测试调整找到个相对合适的值,让信号眼图最优。

网友:
个人理解:ODT是用来改善因为阻抗不匹配导致的反射问题,具体可以参考下面信号回路

网友:
ODT的选择主要是为了更好的匹配电路,而且是动态的选择的。具体没有固定的关系。

网友(2015-11-02):
看规格书上写的是多少,我一般是24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