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请教大家10G CPRI PCB 走线是走microstrip还是stripline?

楼主(2015-09-23):
microstrip 表层空气的介电常数小,介质损耗是不是小一些,但是担心EMI的影响会比较大,不可能增加屏蔽盖。
stripline可以控制EMI,但是会带来较大的介质损耗。
板材用的M6
不知道大家是如何处理的?
仿真的数据感觉不靠谱,没啥区别,眼图都是张不开的。

网友:
也许你说的是反的,有问题可以直接找我,用M6的都是有钱人啊,  、

网友:
侃侃    而谈

网友:
损耗跟介电常数不成绝对关系,关键在于损耗因子。眼图张不开是在加重后还张不开吗?

网友:
仿真张不开,那可能是你自己仿真的问题,也有可能是你的设计真的张不开。loss实在太大啦

网友:
你们做什么产品的?这样的EMI也要考虑?还有你的线有多长,M6了眼图还张不开?好奇怪的感觉

网友:
为啥说仿真不靠谱啊,还是比较靠谱的吧。另外损耗外层确实会小,仿真眼图有采用加重或者均衡么,实际信号经过长走线眼图确实闭合,但到芯片端可以通过加重和均衡张开啊

网友:
m6板材已经很好了,其实fr4的tu872就够了,然后张不开我觉得多数是你提取的结构有问题吧,或者软件设置。对了,请注意噪声问题,也就是电源噪声吧。噪声加到眼图中,会导致沿途太粗,张开度也会降低的

网友:
对了,我想问下大家,欲加重后通道的灵敏度改善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