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keepout能否针对特定层设置?

楼主(2015-09-23):
       如题。即在top层设置keepout,只对top层起作用,top层的线不能走进keepout区。其他层布线可以穿越keepout区!
类似pads的keepout那样,可以单独设置!

网友A:
不能,可以在你需要的那场画导线不加网络作为隔离,双击打开线属性勾选keepout就可以

网友B:
可以的,电气层每层都可以添加Keepout,添加时注意选择对应的层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电气层每层都可以添加Keepout,添加时注意选择对应的层就可以了!

我知道pads可以,但AD怎样操作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可以在你需要的那场画导线不加网络作为隔离,双击打开线属性勾选keepout就可以

但这样的话,到出PCB文件的时候,还是要把它删掉。有没有像PADS那样,可以直接出生产文件呢?以前用pads的时候直接把keepout画上,发出去做板子都木有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这样的话,到出PCB文件的时候,还是要把它删掉。有没有像PADS那样,可以直接出生产文件呢?以前用pads ...

干嘛要删,选中keepout后出gerber就不会宣示

网友C:
添加“禁止布线区”就可以了,“禁止布线区”是有层属性的,在哪一层添加对应的地方就走不通线和铺铜,不影响其他层的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添加“禁止布线区”就可以了,“禁止布线区”是有层属性的,在哪一层添加对应的地方就走不通线和铺铜,不影 ...

是用keepout层画吗?还是怎样操作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用keepout层画吗?还是怎样操作呢?

先选择在哪一层放置禁止布线区,然后在“放置”菜单里面有“禁止布线”选项,选择对应的形状就可以了,放置后是一种透明的区域。要注意的就是具有“层”的属性,选择在哪一层就对相应层起作用,对其层不影响,若需要影响其它层的话,可以切换到对应的层。

网友:
或者直接在相应的铜线层画好,然后双击线,勾选keepout

网友:
AD中keepout没有针对特定层设置,对所有层都生效

楼主(2016-03-08):
引用 网友C:
先选择在哪一层放置禁止布线区,然后在“放置”菜单里面有“禁止布线”选项,选择对应的形状就可以了,放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