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 AD 差分线编译出现问题 提示确少正网 负网

楼主(2015-09-24):
    这是什么问题啊?ad Missing Positive Net for differential pair [D], negative net []。明明有正,负网络的啊,都能用差分交互布线啊

网友A:
    上图,我估计是你原理图没有加差分标识

网友B:
    原理图网络是以P N命名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我估计是你原理图没有加差分标识

我都是用差分方式走线,原理图没有标识怎么能这么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网络是以P N命名的嘛?

是啊 ,你看上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都是用差分方式走线,原理图没有标识怎么能这么走

加的要_P, _N我看你的好像没有下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的要_P, _N我看你的好像没有下滑线

    有的 就在空格的地方啊 那条线遮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 就在空格的地方啊 那条线遮住了

    那就无法了,这软件是会有些小毛病,你可以试试重启软件再试一下

网友C:
    什么操作除了这个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操作除了这个提示

Compile Document  XXX.PcbDoc

网友D:
    PCB界面提示的吧?PCB界面可以根据后缀自动生成差分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D:
PCB界面提示的吧?PCB界面可以根据后缀自动生成差分网络

    是啊,但都能用差分走线 为什么还提示这个

网友(2016-02-20):
    differential pairs editor 里面可以从网络创建,设置后缀名就能自动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