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求助] powersi不停报这种error

楼主(2015-09-24):
在用powersi时,一直报
Two polygons are too close on layer XXX around nodes:
 (XX, XX) and (XX, XX)
这种error

放大给出的坐标位置后,也看不出问题,直接将这小块区域的部分plane删除后重新仿真,又报了相同的error,只是坐标变了,重复以上动作,这样处理了5,6个坐标点的类似error,但是还在继续报,感觉这样处理不行

请教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法来处理这种error?

网友:
这个应该是你导入的时候出了问题,也就是说你现在的spd是有问题的,但这些错误应该可以忽略吧

网友:
忽略错误,然后再仿真,最好看下仿真结果是否存在异常

楼主:
好像不能忽略,跳出这个error后仿真就停止了

网友:
两个nodes是同一网络那么就画块铜覆盖上,不是同一网络那就画块cut规避掉。我一般是这么做的。

网友(2016-02-02):
将导入的生成的spd文件与原设计文件做对比,结合实际情况再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