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circuit Move &Copy的模块复用到别的PCB上?

楼主(2015-09-24):
5金币
RT,使用circuit Move &Copy能够在同一块板子上面实现模块布局布线的复用,但是怎样才能把A板子上面的模块复用到B板子上呢?
比如同样的主控和DDR,能复用的话就省去大量的时间了。

网友:
不清楚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软件,我用的是EE2007,在A板调出circuit Move &Copy,选择需要拷贝的区域,按F6(拷贝到剪切板),然后启动B板子,调出circuit Move &Copy,按F7(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看屏幕上提示功能,选择粘贴就对了),就可以在两个板子之间拷贝了,不过这个一般是在原理图位号一致的情况下,拷贝成功率比较高。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Ctrl+C
Ctrl+V

网友(2015-10-24):
PADS 里的 reuse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