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K2918 DDR Layout注意事项

楼主(2015-09-24):
DDR3 LAYOUT重点事项

1.走线宽度和间距
1)走线宽度:所有的走线线宽为 4mils,除了RK29XX第三第四排的球位走
一小段3.5mils的线宽外。
2)同一信号组内两相邻导线之间的间距为12.8mils,即焊盘中心距离的
一半,导线走
线从IC 出来之后有条件情况下可适当展开,尽量遵守3W (两线中间距
是线宽的3倍)原则。

3)不同信号组之间两相邻导线之间的间距至少3 倍线宽,原则上要求4倍
线宽,越大越好。
4)差分线走线 4mils,线间距4mils。
2.信号分组以及走线线长要求
1)
32条数据线(DATA0--DATA31)、4条 DATA MASKS(DQM0-DQM3),
4对 DATA STROBES差分线(DQS0P/ DQS0M—DQS3P/
DQS3M),这 36条线和 4对差分线分为四组:
GROUP A:(DATA0—DATA7,DQM0,DQS0P/ DQS0M)
GROUP B:(DATA8—DATA15,DQM1,DQS1P/ DQS1M)
GROUP C:(DATA16—DATA23,DQM2,DQS2P/ DQS2M)
GROUP D:(DATA24—DATA31,DQM3,DQS3P/ DQS3M)
DQSnP/DQSnM都可以启用ODT,而且都是点对点连接,其信号完整
性比较有保障,可以稍微放宽布线要求,DQSnP/DQSnM之间的线长误差

控制在 50mils以内;每个 GROUP内的数据线和 DQMn组内线长误差控
制在 50mils以内。
2)
再将剩下的信号线分为三类:
GROUP E:Address ADDR0—ADDR15 这 16条地址线。
GROUP F:Clock CLK-,CLK+这两条差分的 CLK线。
GROUP G:Controls 包括 WE、CAS、RAS、CS0、CS1、CKE0、
CKE1、ODT0、ODT1、BA0、BA1、BA2等控制信号。
Address/Command、 Control与 CLK归为一组,因为
Address/Command、Control是以 CLK的下降沿由 DDR控制器
输出,DDR颗粒由 CLK的上升沿锁存 Address/Command、
Control总线上的状态,所以需要严格控制 CLK与
Address/Command、Control之间的时序关系,确保 DDR颗粒能
够获得足够的、最佳的建立/保持时间。
如果使用 2片 16bits的 DDR2/3
2片 16Bits的 DDR2/3的Address/Command、Control、CLK采用
单纯的“T”型拓扑结构,其目的是为了省去 VTT而兼顾信号完整
性,PCB布线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A)
Address/Command、Control、CLK做“T”型拓扑应注意,
保证主控芯片至各个 DDR颗粒的点对点长度误差小于 100mils;
分支节点至各个 DDR颗粒的布线长度应尽可能短,同时应最大限
度保证分支节点到两个 DDR颗粒的布线长度相等,必要时可采用
蛇形线。对称的“T”型拓扑可以最大限度改善信号质量。为满
足主控芯片至各个 DDR颗粒等长要求做的蛇形线应优先考虑在主
控至分支节点之间做补偿处理。如下图。
B)
据实测分析,CLK需要做 200ps左右的附加延时才能与
Address/Command、Control时序对齐。所以,要求 PCBLayout时
CLK差分对应比Address/Command、 Control长
1000mils~1200mils。

C)
在 CLK与 CLKN差分线分支点处必需预留端接电阻位,为可
能出现的兼容性问题提供调试空间。
如果使用 4片 8bits(单面贴片)的 DDR2/3要求如下:
A)若 PCB布线空间允许,Address/Command、Control、CLK
应优先采用单纯的“T”型拓扑结构,并尽可能缩短分支线长度;
PCB布线空间有限的,可以采用“T”型拓扑和菊莲拓扑混合的结
构:
主控

DDR2/3(1)------DDR2/3(2)------(A)------DDR2/3(3)------DDR2/3(4)
菊莲拓扑部分的 Layout尽可能满足DDR2/3(1)至DDR2/3(2)之间的长度
和DDR2/3(2)至分支节点 A之间的长度相等,DDR2/3(3)、DDR2/3(4)的要求与
此相同,这可以改善DDR2/3(2)、DDR2/3(3)的信号质量。
菊莲分支尽可能的短,这可以最大限度改善DDR2/3(2)、DDR2/3(3)的信号
质量。
见下图。

B)混合拓扑结构中“T”型拓扑的要求与两片 DDR2/3相同。
3.其它走线注意点
1)DQS 走线位置应在组内的DQ 中间。
2)DQS 与时钟不要相邻。
3)蛇形线的线与线中心间距保证至少3倍线宽,蛇形线振幅应控制在
180mils以内,否则会破坏信号质量,使传输延时低于预期。
4)DDR2/3的信号线必须有完整的参考面,以保证信号电路的回流路径阻
抗最小。
5)禁止DDR2/3所有信号线跨越不同的电源平面。
6)RK29XX和DDR颗粒的每个VCCDR管脚尽量在芯片背面放置一个退藕电容,
而且过孔应该紧挨着管脚放置,以避免增加导线的电感。
4.VREF 的处理
主控与DDR3颗粒的VREF 分开,各从VDDQ 分压取得,VREF 尽量靠近芯
片,VREF 走线尽量短,且与任何数据线分开,保证其不受干扰(特别注意
相邻上下层的串扰),且相对VDDQ有良好的跟随性,保证VREF的值在噪
声,温度变化时,会随着VDDQ变化;VREF只需要提供非常小的电流(输入
泄露电流大概3mA),每一个VREF脚都要靠近管脚加102旁路电容,线宽度建
议不小于10mils。
5. PCB 叠层和阻抗要求
1)PCB叠层
RK29XX:采用6层结构。推荐6层板的板层设置为TOP-GND-POWER-S1

GND-BOTTOM。
板层分布如下:
名称 属性 类型/规格厚度(mil)
介电常

备注
Top Signal1 Cu 0.7 --
FR 4 5 4.3 -
L2 Gnd1 Cu 1.35 --
FR 4 7 4.3 -
L3 Power Cu 1.35 --
FR 4 -4.3 根据板厚调整
L4 Signal2 Cu 1.35 --
FR 4 7 4.3 -
L5 Gnd2 Cu 1.35 --
FR 4 5 4.3 -
Bottom Signal3 Cu 0.7 --
2)阻抗要求
A)单线特征线宽4mils,阻抗控制50~75ohm,但内外层布线的阻抗突
变应小于10ohm。
B)差分对阻抗控制 100~130ohm,但内外层布线的阻抗突变应小于
20ohm。
C)电路板的填充材料的介电常数一般变化范围是4.0~4.5,它的数值随
着频率,温度等因素变化。FR-4 就是一种典型的介电材料,在
100MHz 时的平均介电常数为 4.2;推荐使用FR-4 作为PCB 的填充
材料。
D)6层板:DDR信号线走尽量走在TOP,S1层,BOTTOM;TOP层参考L2(GND),S1层参考L3层(POWER)和L5层(GND),BOTTOM层参考L5
层(GND);L3层POWER建议使用铺铜方式,区域包含全部DDR3数据
线,如下图,点亮的shape是VCCDR电源。

E)其它信号线不要穿过 DDR区域。
F)在走完信号线后,DDR区域剩余的空间必须用 GND或 POWER填满,
建议 DDR的电源和整板的 GND层设置成 Split/Mixed,而且铺铜的
线宽尽量小,可以使用铺铜效果更好;在 BGA封装下方如果无法灌
铜的地方请手工补线。
DDR颗粒下面的过孔间在L2层(GND层)和L5层(GND层)需要手动补
地线,L3层(POWER层)需要手动补VCCDR电源线,如下图。

在RK2918芯片的L2层(GND层)和L5层(GND层)需要手动补地线,如下
图。

在RK2918芯片下面的L3层(POWER层)需要手动补VCCDR电源线,如下图。

网友:
介绍得很详细。如果还有配图就更好了。

网友:
    介绍得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不错,总结的好!!!!

网友(2015-10-26):
    都可能是用不到,学习一下

网友:
    这些都是经验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