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学点位点怎么放在背面?

楼主(2015-09-24):
1金币
RT,edit-place-Fiducial,只能选焊盘跟位置,放下后发现都是在正面,怎么能放在背面?

网友:
Fiducial还在鼠标上时按F5

网友A:
选中 push到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 push到背面

只能在走线模式下选中,选中后没有push指令,布局模式下选不中

网友:
想放在哪面,就先切换到那面,再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