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想了解手机中,对电源要求比较高的功能模块

楼主(2015-09-24):
因为手机layout时还需要注意一些敏感电源,例如Memory电源、DCDC的电源、锁相环的电源等等,这些敏感电源有些需要包地保护,有些需要与其他信号线隔离,有些不能走在表层等等。如果想在原理图上就能看出来,这个电源比较重要走线时需要注意,就需要知道哪些功能模块对电源的要求比较高,比如说音频的偏置电压要求是很严格的,需要非常干净,如果我知道的话看SCH就知道给它供电的那路电源走线需要特别注意,如果我不知道的话就看不出来。所以我想请教各位大神,手机中,哪些功能模块对电源要求比较高?谢谢!!!

楼主:
好心酸,自己顶一下吧,期待各路大神的回复啊

网友A:
不知道楼主对手机板了解到什么程度。相关知识应该不是由Layout来决定的,BB,Audio,RF,Ant的人都会过来强调他们哪些是重要信号和电源,具体保护到什么程度。

电源里面有的就是一块铜皮,有的要走很粗的线给远端供电,要根据具体情况处理。对包地要求高的一般是电源的反馈线。包地的含义不外乎就是加大隔离度,以免被干扰信号耦合进噪声,或者给信号提供完整回流。这个需要综合分析,有的时候还得评估无法包地是不是致命,不是的话那就得承担这个风险。

按照经验来说,给射频PA和Transciver的电源是整板最脏的,不用说都要走星形,信号线能避多远就多远,这些又粗又长的电源线不用特别注意都会刻意留出空间。Memory一般都是给一个完整的电源平面,条件不允许时这个平面就是包在信号周围,外围就是地平面。
画手机要多看看芯片厂的Layout手册,上面那些信号需要包的都有详细说明。剩下的就是你们自己的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对手机板了解到什么程度。相关知识应该不是由Layout来决定的,BB,Audio,RF,Ant的人都会过来强 ...

非常感谢,看了芯片的design guidline确实很有帮助,谢谢~